非标滚珠丝杆两端支撑部位要进行调质吗?

楼主(2017-08-24):
现在需要一根非标滚珠丝杆,丝杆二端用轴承支撑。买回来后检测丝杆两端安装轴承的光轴处硬度只有HB150,没有进行执处理。制造厂家给出的说法是这里是要后续加工的,无法进行热处理,只需要在螺纹位置进行处理就好。我对此说法不信服,请问各位看官意见?

网友A:
一般轴承内圈与丝杆一起转动,外圈固定在轴承支座上,所以对轴承安装位置的丝杆轴要求不高。除非有特殊要求的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轴承内圈与丝杆一起转动,外圈固定在轴承支座上,所以对轴承安装位置的丝杆轴要求不高。除非有特殊要求 ...

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关键是光轴处还要安装减速机,转速挺高,怕这里出问题。

网友:
加工厂家可以断定是按你的图纸加工的,图纸上的技术要求如何写的?

楼主:
图纸上写了要求,没按要求来做。我要求丝杆加工前进行调质处理,根本没有。给的理由是后期不好加工。又打电话咨询了南京工艺,说是丝杆加工前原材料不进行调质处理,加工后才对螺纹处进行处理。关键是不调质,综合性能不行,怕电机连接处断掉。

网友:
这个跟转速没有关系,要看你的负载有多大,负载很小没有必要考虑强度问题。如果你觉得负载很大不放心,可以校核一下丝杆的扭转强度和刚度。

网友B:
丝杠整体调质处理过,硬度是足够了,也不需要太硬了,否则会很脆得,容易断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丝杠整体调质处理过,硬度是足够了,也不需要太硬了,否则会很脆得,容易断裂

这个我对硬度没有太大要求,主要是我要求轴进行调质处理,但制造商没有做,怕轴的强度不够,使用寿命短。

网友C:
首先你要求了,对方没做,也许他有原因,但提前应该与你沟通;对于你所担心的,我个人经验,丝杠结构合适,材料选用合适,况且你有减速机,角加速度应该不会太大,强度应该可以。最好校核一下,设置条件稍微苛刻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要求了,对方没做,也许他有原因,但提前应该与你沟通;对于你所担心的,我个人经验,丝杠结构合适, ...

        主要是加工方偷工减料了,感应淬火没搞好。我这个应用处载荷较小,今天早上仔细校核了下,是可以接受使用的。小厂就是没大厂正规,南京工艺感应淬火后硬度达到HRC58,单边车削掉6mm处硬度也有HRC35。        今天早上又和南京工艺的负责人了解丝杆加工工艺流程,和机械手册上不一样了。现在为提高加工效率,修订了工艺。首先,从厂家买轴承钢(已退火,179-207),对整根棒材进行剥皮;其次,对之进行感应淬火,达到HRC58;再次,5到7级精度直接车螺纹,如果是1-4级精度再进行精研磨;最后,对轴颈处进行退火处理,然后加工外圆(如果可以,直接加工外圆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