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磷化处理的抗氧化能力如何?

楼主(2017-08-24):
各位大侠,请问零件表面磷化处理的抗氧化能力如何,做盐雾试验能通过吗?或者有磷化的相关标准吗?谢谢赐教!

网友A:
黑色磷化在允许有油的情况下,24小时可以保证,48小时做的好的可以到,72小时很难
灰磷化在允许有油的情况下,24小时OK ,48小时很难

相关标准可以上网搜索,这里提醒一下,就是一个是膜厚,一个是硫酸铜点滴测试

网友:
压缩机壳磷化,当时试验8小时就不行了。

网友:
做盐雾试验主要是看时间的长短,若太长的话,都不好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色磷化在允许有油的情况下,24小时可以保证,48小时做的好的可以到,72小时很难
灰磷化在允许有油的情况 ...

能告知哪个标准有相关介绍吗?谢谢!

网友:
有很多办法可以中性盐雾超48小时,为什么只选择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