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车和精车内孔发出嗡嗡声怎么解决?

楼主(2017-08-24):
工件长度160,内径145,外圆149,两头圆,中间以两根长110,宽40,厚15的板子连接(对角),A圆厚16,B圆厚34,我内撑A圆内孔,压板压住,车B圆内孔发出嗡嗡声,请问怎么解决?精车留0.5MM也发出嗡嗡声,球墨铸件。

楼主:
我刀杆是32的,R4刀片。

网友:
是风声吧

网友A:
刀刃是不是已磨损过度失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刃是不是已磨损过度失效了

不是,新刀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新刀头

应该是工件自身的刚性的问题,在悬空的地方加下支撑会好一些

网友:
刚性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