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氮化与硬氮化

楼主(2017-08-24):
各位大神,请教问题,一般软氮化与硬氮化变形量多少,就说正常零件一般变形是多少,向HT300做软氮化效果怎么样

网友:
这取决于你放进炉子内去的保护状态。保护最好是悬挂式,这时直线度变形每100长0.02吧

网友(点评):
100长0.02好像有点大了,

网友(点评):
当然还得看是否细长轴

网友:
处理过程的温度不同了

网友(2017-11-08):
变形量是不能确定的。零件的结构不同(比如薄壁,有减重孔),变形量就会不同。只能根据实验摸索变化趋势和数据,由机械加工在氮化前进行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