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运动简图

楼主(2017-08-24):
重物通过滑轮由绳拉着滑块向下运动,请问一下这个机构运动简图怎么画呀?

网友:
要简图干嘛?

网友:
我看,楼主的图就很简单

网友:
简图是为了说明的,能说清楚自然没有太多的规范可言

网友:
楼主这个就是简图的,已经能清楚的表达出动作了

楼主:
想在问大家一下,我写在底部用角施加一个较小的力,通过怎样的结构可以把这个力放大作用到重物上?

网友(点评):
可以齿轮系放大,但要加结构。

楼主:
想在重物下面加一个脚施力的装置,产生的力通过传动装置传给重物,使滑块上升;另外直接拉滑块,滑块可以下落,对脚施力装置没有影响,不知道这个脚施力装置和传动装置如何设计,不想使用电机。实现滑块上升和下降1米左右,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谢谢大家了。

网友:
用滑轮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