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克力板卡在型材内配合除了嵌条,还有其他紧固方式吗

楼主(2017-08-24):
如题,槽宽6.2mm,初步想紧配,用UV胶加UV灯无痕固定。参照图中设备,猜想其固定方式

网友:
也只有镶嵌条合适,如果以后不拆了可以用玻璃胶粘起来

网友:
有种特殊的螺丝螺母组件  可以锁,拆卸方便

网友(点评):
应该这样。

网友(点评):
不是这种结构

网友:
用一个压板压上。

网友:
用螺钉锁紧

网友:
直接插进去不就好了

网友:
直接使用玻璃胶固定,但是不是很美观

网友(点评):
嗯,lz选用的UV胶就可以做到很美观。

楼主:
现在有种猜想,是不是四周角接处螺钉顶住亚克力板,型材做螺纹通孔。

网友(2017-11-11):
LZ照片能否拍全一点,看看四个角,以及正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