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子料带齿轮/棘轮设计原则是什么?

楼主(2017-08-24):
       我目前了解到 根据料带的圆孔大小,指定齿轮厚度后,可以根据外界圆推算出齿轮单齿宽度,但是分度圆齿顶圆齿根圆及 齿数是如何确定不清楚。
不知道是根据什么原则确定,怎么才能确定刚好挂齿无间隙移动呢?

楼主:
这是我自己设计的齿轮,中间齿感觉可以,但是两侧齿的角度感觉别扭,好像不对,不知道这个角度是根据什么原则确定的?
可有相关资料呢?各位大侠

楼主:
网上查的这个资料 我也没看明白  求指点

网友A:
首先确定齿形,在确定齿数,接着确定节距,然后先画一个齿,最后环形阵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定齿形,在确定齿数,接着确定节距,然后先画一个齿,最后环形阵列。

齿数不是随便定的吧?  没有设计准则吗?  50齿和100齿都能用? 一样的效果?
还有齿高(也就是齿根圆和齿顶圆的设计依据)

网友B:
http://blog.163.com/render_chang/blog/static/167444263201071351457856/
你说的是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log.163.com/render_chang/blog/static/167444263201071351457856/
你说的是这个吗?

你指的这个文章我看过: 他说的计算方法只是提了一方面。很多没有提及的。比如:“ 3,棘轮机构的设计主要应考虑:棘轮齿形的选择、模数齿数的确定、齿面倾斜角的确定、行程和动停比的调节方法” 这些方面他没说怎么算。

还有一点 我不认同:“3,齿顶圆直径:da = m*z .这里由于棘轮的齿为矩尺,以齿顶圆来计算标准模数,与齿轮不一样。
pithc*齿数=分度圆的直径,为什么他说是齿顶圆的直径呢? 我觉得他说的不对。

网友:
富士康就有这样的棘轮,外面的加工厂商做不了,都是自己内部做

网友:
确定是矩形齿,不时圆pin

网友C:
棘轮模数齿数一般取z = 8~30,然后选定模数。
  棘轮机构(ratchet and pawl),由棘轮和棘爪组成的一种单向间歇运动机构。棘轮机构常用在各种机床和自动机中间歇进给或回转工作台的转位上,也常用在千斤顶上。在自行车中棘轮机构用于单向驱动,在手动绞车中棘轮机构常用以防止逆转。棘轮机构工作时常伴有噪声和振动,因此它的工作频率不能过高。
  棘轮机构的设计主要应考虑:棘轮齿形的选择 、模数齿数的确定 、齿面倾斜角的确定 、行程和动停比的调节方法
  现以齿式棘轮机构为例,说明其设计方法齿形的选择
  图示为常用齿形,不对称梯形用于承受载荷较大的场合;当棘轮机构承受的载荷较小时,可采用三角形或圆弧形齿形;矩形和对称梯形用于双向式棘轮机构。
  模数、齿数的确定
  与齿轮相同,棘轮轮齿的有关尺寸也用模数m作为计算的基本参数,但棘轮的标准模数要按棘轮的顶圆直径da来计算。
  m = da/z
  棘轮齿数z一般由棘轮机构的使用条件和运动要求选定。对于一般进给和分度所用的棘轮机构,可根据所要求的棘轮最小转角来确定棘轮的齿数(z ≤250,一般取z = 8~30),然后选定模数。
  齿面倾斜角的确定
  棘轮齿面与径向线所夹α称为齿面倾斜角。棘爪轴心O1与轮齿顶点A的连线O1A与过A点的齿面法线nn的夹角β称为棘爪轴心位置角。
  为使棘爪在推动棘轮的过程中始终紧压齿面滑向齿根部,应满足棘齿对棘爪的法向反作用力N对O1轴的力矩大于摩擦力Ff沿齿面)对O1轴的力矩,即N·O1Asinβ > Ff·O1Acosβ
  则 Ff/N < tanβ
  因为 f = tanψ = Ff/N
  所以 tanβ > tanψ
  即 β >ψ
  式中f和分别为棘爪与棘轮齿面间的摩擦系数和摩擦角,一般f取0.13 ~0.2。   我网上找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棘轮模数齿数一般取z = 8~30,然后选定模数。
  棘轮机构(ratchet and pawl),由棘轮和棘爪组成的一 ...

感谢 ,但是他说的好像不是我这种结构的棘轮,而且那个角度地方也没图 看不明白

网友(2022-03-03):
楼主有解决这个问题吗,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设计出的棘轮结构感觉送料时会有点问题,定位效果应该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