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大神这个轴的台阶孔加工工艺

楼主(2017-08-24):
各位大神好:
    帮看下这个轴 怎么加工,加工的工艺。
主要还是周的孔精度要保证,
我这边外发打过几个样都不行,孔内壁的光洁度都达不到,台阶孔也不同心。
那师傅说还是孔小还深 ,刀会抖动。
用平钻头打孔,再用铰刀铰下去,还是有刀纹。

现在想 是不是可以用走刀机能不能一次粗加工,后期再用内圆磨磨精度?

网友A:
长度30多的孔加工过,可以选用山特的整体硬质合金来加工

网友B:
用双头走心机做这个件完全没难度。和我的一个件类似,我的件是130总长,15直径。精度比你高一个等级是H7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双头走心机做这个件完全没难度。和我的一个件类似,我的件是130总长,15直径。精度比你高一个等级是H7的 ...

谢谢,我找下走心机的看 做的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度30多的孔加工过,可以选用山特的整体硬质合金来加工

自己没有加工,外发的,谢谢!

网友(2017-11-09):
学习了,刚好想做一个类似的零件。多了一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