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Cr和45#钢哪个更容易生锈一些?

楼主(2017-08-25):
         对于一个不懂钢材属性的我,实属着急啊,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下我的经历,模架厂订购一批40Cr(锻件),车床开粗,然后拿去调质,调质回来精車,然后精雕加工,机加工完成后,下面就是抛光,抛光完成后水洗加了洗洁精(我们的产品就这要求必须水洗 不能用化学清洗剂),下面悲剧来了,放水里面2分钟左右 抛光的位置(镜面)全TMD的生锈了。白忙活一天抛光,以前我自己动手水洗都是用纯净水,其中有一次生锈过,但是这次用了自来水(我本人不在场)结果悲剧了。说说采用这个材料的来历吧,当时老板给了我一个要求,材料不能含重金属且不容易生锈,当时第一时间我就想到了S136(国产太假  进口太贵100+一公斤 被否决了),还有就是不采用不锈钢是因为材料变数太大不适合我们用,最后我只能求助公司的一个老师傅60多岁了(上海同济大学机械专业),他说40Cr可以满足我,他说40Cr含Cr成份对于生锈相对好一些,可是我总感觉这个40Cr特别容易生锈,比45#钢还容易生锈(可惜45#钢不能用),大神帮帮小弟吧!   还有就是有没有可推荐的材料 不含重金属不易生锈。  拜谢!拜谢!拜谢!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呢  生锈这问题我也想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呵呵,你们老板是二逼吗?不含重金属的合金钢,40Cr中的铬是什么元素?哈哈,虽然六价铬才是致癌物,但是不含重金属。。

还有,我明确的告诉你,

1.自来水加洗洁精不会导致铁生锈,加的越多越不容易生锈,一定是其他环节出了问题,例如从洗洁精里拿出来在空气中时间太长,没有用流水冲洗干净,冲洗干净后没有马上用烘箱或者电吹风吹干

2. 我不知道你抛光是怎么抛光的,如果是使用布伦抛光上面有抛光蜡,趁热的时候用滑石粉就可以直接擦掉,不用洗就可以

3.如果抛光过后一定要洗,那么  使用汽油/酒精擦拭对你来说风险更小,或者清洗的标准流程  热脱脂(自来水,纯水都可以)---自来水漂洗---纯水漂洗---用电吹风吹干(最好先用气枪把水先吹掉),在这几个制程中一定不要在空气总停留时间过长。

网友B:
楼主是洗完了放一边不管,第二天发现全生锈了吧。这正常得很。有水份,有空气,有时间,生锈的条件都齐全了,不生锈才怪

网友C:
"放水里面2分钟左右 抛光的位置(镜面)全TMD的生锈了",这生锈的速度也太快了吧。

网友:
可以涂防锈油啊

网友:
这个不少说,这两种差不多,想要长久点可以用防锈油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放水里面2分钟左右 抛光的位置(镜面)全TMD的生锈了",这生锈的速度也太快了吧。

以我对人心的恶意猜测

操作的人跟楼主没有说实话

网友:
同等条件下,不是含碳量越高,就越容易生锈吗?

网友D:
钢中防锈成分主要是 Cr和Ni, 比如国标不锈钢牌号(对应SUS304):0Cr18Ni9
不管什么型号的不锈钢,铬的含量一般在13%以上,镍的含量也在10%左右。
不锈钢铬镍含量不是越大越好的,一般不锈钢中铬含量不超过18%,镍含量不超过12%。

40Cr里面的元素比例如下40指的是碳含量,Cr百分比只有1%左右,而45#钢的Cr含量更低,只有0.25可以忽略,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说,老工程师不算坑你
不过对于实际防锈来说1%和0.25%都是没有多大防锈作用的

但话说回来,Cr和Ni都是重金属元素,跟你们老板要求挺矛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钢中防锈成分主要是 Cr和Ni, 比如国标不锈钢牌号(对应SUS304):0Cr18Ni9
不管什么型号的不锈钢,铬的含量 ...

谢谢你的答案!  反正这个我不太懂,话说回来Cr属于重金属,那么我们常用的SUS304不锈钢Cr的成份达到了18%,我们常用的盆、餐盘、食品机械甚至婴儿产品等等都广泛的用到了不锈钢。大家都知道重金属对人体积累多了有害,那为什么不锈钢被公认为食品级(这个我不懂  所以有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们老板是二逼吗?不含重金属的合金钢,40Cr中的铬是什么元素?哈哈,虽然六价铬才是致癌物,但是不 ...

      我们老板不懂这个的是公司工程师告诉他的(感觉都好二)这个是与食品直接接触的,所以必须水洗,还有就是在水洗的过程当中就已经生锈了,不等烘干。所以我怀疑材料有假,老司机你怎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洗完了放一边不管,第二天发现全生锈了吧。这正常得很。有水份,有空气,有时间,生锈的条件都齐全了 ...

在水里面 边洗边生锈  持续时间5分钟之内。

网友(点评):
以楼主说的条件,我就不信会边洗边生锈。除非条件变了

网友E:
两分钟,,,,,,
感觉跟化学反应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我对人心的恶意猜测

操作的人跟楼主没有说实话

确实  我到现场了,我也经历过一次,洗完到烘烤的时间发现全部上了锈点(洗完到烘烤20分钟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分钟,,,,,,
感觉跟化学反应一样啊,,,,,,

所以  老板发飙了,怀疑模架厂材料有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老板不懂这个的是公司工程师告诉他的(感觉都好二)这个是与食品直接接触的,所以必须水洗, ...

就算给你块生铁,也不可能边洗边生锈啊。。

可以拍个生锈的照片来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算给你块生铁,也不可能边洗边生锈啊。。

可以拍个生锈的照片来看看吗?

已经处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  我到现场了,我也经历过一次,洗完到烘烤的时间发现全部上了锈点(洗完到烘烤20分钟左右)。

现场的环境,烘箱的设定烘干温度,是产品放进去才开始升温还是温度到了设定温度才放进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处理了

异常图片要习惯性保留啊 ,否则没找到根本原因,就要继续赌运气,不是好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异常图片要习惯性保留啊 ,否则没找到根本原因,就要继续赌运气,不是好习惯

网友:
不同地方的自来水也不同,这有很大区别,有的地方用水洗能放三五天不是很生锈,有的地方一天就没法用了。

网友:
粗略浏览了下!
楼主的目的是加工件不能腐蚀,且符合食品行业要求,两个途径:
1、选择品质牌号高些的不锈钢;
2、生产工艺中使用工业清洗剂。
1--会增成本,老板不愿意;2--可以选择合适的清洗剂。

另外,你那个规定是扯淡的。
1、洗洁精也属于化学品;
2、工业清洗剂,防锈剂也有出具第三方 SGS 报告的;
3、完全可以选择工业清洗剂,防锈剂。只是供应商的选择很重要,并提残留要求!

补充:
你的生产工艺未必是最合理滴。。。应该有可以改进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答案!  反正这个我不太懂,话说回来Cr属于重金属,那么我们常用的SUS304不锈钢Cr的成份达到了18 ...

含量和析出量是两回事,不锈钢炊具生产,需要在防腐蚀和安全之间寻找平衡。

以下是百度
第一,切勿用强碱性或强氧化性的化学药剂如小苏打漂白粉次氯酸钠等进行洗涤。因为这些物质都是强电解质,会与不锈钢起电化学反应,从而使餐具生锈。
第二,使用前可在餐具的表面涂上一层薄薄的植物油,然后在火上烘干,这就是等于器皿表面穿上了一层微黄的油膜“衣服”。这样,使用起来既容易清洗,又可以延长使用寿命。
第三,不锈钢餐具较铁制品、铝制品导热系数低,传热时间慢,空烧会造成炊具表面镀铬层的老化、脱落。因此,切忌不可空烧。
第四,不可长时间盛放盐、酱油、醋、菜汤等,因为这些食品中含有很多电解质,如果长时间盛放,则不锈钢同样会像其他金属一样,与这些电解质起电化学反应,使有害的金属元素被溶解出来。不仅对餐具本身有伤害,而且还会损害人体的健康。
第五,在使用不锈钢餐具后,立即用温水洗涤,以免油渍、酱油、醋、番茄汁等物质和餐具表面发生作用,导致不锈钢表面黯淡失色,甚至产生凹痕。
第六,如果出现由硬水构成的水垢,可用食醋擦拭干净或者用水灰和水混合成的糊状物来擦拭不锈钢餐具上的污迹,然后再用热肥皂水清洗。

网友:
看了以上,大开眼界!

网友F:
首先觉得老板和楼主都不是工科的人,说不清那是派啥用的。
还有啊,用洗洁精洗了,吹干的过程中应该会生锈,即使只有2分钟。光用清水洗稍好点,因为上面的油没洗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首先觉得老板和楼主都不是工科的人,说不清那是派啥用的。
还有啊,用洗洁精洗了,吹干的过程中应该会生锈 ...

小学生提问  小学生就不要回答了OK?

网友:
不懂   同济老师傅应该不会坑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答案!  反正这个我不太懂,话说回来Cr属于重金属,那么我们常用的SUS304不锈钢Cr的成份达到了18 ...

不锈钢为神马能防锈。。。有图有真相。

不含重金属,重金属指的是哪些,这才是重点。

网友G:
既然是食品行业,不用不锈钢,你们老板是在逗你吗?
然后又说不含重金属,我表示无语。

网友:
加工后表面处理干净后在喷一遍防锈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既然是食品行业,不用不锈钢,你们老板是在逗你吗?
然后又说不含重金属,我表示无语。

不锈钢不是唯一视频材料哦

网友H:
看了一圈,发现没有人说到点上。

我来说说

第一:什么是防锈。防锈就是在工件表面产生不易氧化的涂层或者氧化膜来防止空气氧化。
Cr有助于形成致密氧化膜,所以容易防锈。

第二,为甚抛光件更防锈,因为抛光件表面凹凸不平被抛掉,更好的产生致密氧化膜来防止氧化。

第三,为什么你这玩意抛光后还更容易锈,只要你看清楚上面两点就知道,必然是氧化膜被破坏掉了。
或者还没形成稳定氧化膜的情况下就被你放入能腐蚀氧化膜的地方。

解决办法:首先,抛光后用防锈油或者防锈水过一遍,用清水清洗,晾干放置,看看是否有返锈情况出现。如果出现
锈迹,那就证明材料本身有有问题了。

如果没有,就是清洗液出问题(要么过酸,要么过碱?这个我不太情况,你自己把握。你说的洗洁精你自己换一下
别的试试,我觉得最大机会就是你说的洗洁精。。。吃的东西尚且有造假。。。洗货的洗洁精我从来不相信有好的)

网友:
选用35CrMo或者42CrMo

网友:
这么容易生锈,客户咋用,哪怕你工厂里没发生意外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了一圈,发现没有人说到点上。

我来说说

你说的在理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我第一时间怀疑的就是材料出了问题,所以提问和45#钢对比,因为我们常用的45#抛镜面放自来水1-2小时是不会生锈的。这个生锈太快了,几分钟而已 表面车床加工的外表反而不会锈。

网友:
可以用3Cr13

网友:
肯定是45号钢易生锈了;建议在潮湿环境下多涂一些防锈油

网友:
我公司在上海专业经营各大钢厂钢板原材料,是加工(开平、分条)配送为一体的专业化公司。可代订宝钢、武钢、鞍钢等各大钢厂期货,长年库存达两万多吨。公司主营品种有:热轧、冷轧、镀锌、电镀锌系列。碳钢、高强钢、酸洗、耐候钢、马口铁;汽车钢。特种钢等
13162283207微信同步

网友(2023-10-19):
很显然,你跟你老板都不懂机械,最讨厌的就是不懂机械就瞎指挥的老板!你知道食品级吗?食品级的要求就是重金属析出成分低于一定程度的材料,哪怕是真正的食品级316L,也无法做到完全不含重金属,请问你们老板是怎么想的?想当然的吗?以为想就可以做成事情了吗?这种抛开事实指挥设计的老板,真让人看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