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表面处理工艺叫什么?

楼主(2017-08-25):
表面浅黑色,不像是发黑处理

网友A:
这不是发黑之后磨损了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发黑之后磨损了的么?

我看网上发黑颜色比较深,这个刚开始颜色就很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黑。

发黑处理颜色这么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泳

黑色电泳颜色也比这个深

网友D:
那是发黑得厂家发黑时工艺没控制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是发黑得厂家发黑时工艺没控制好吧!

小日本的成品,应该不是工艺没控制好的原因。

网友E:
牙底是不是有蓝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牙底是不是有蓝色的?

恩,这是蓝色的螺纹胶,一般螺纹胶常见的有红色和蓝色。

网友F:
有可能是镀锌钝化的,没见到实物,无法确定的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可能是镀锌钝化的,没见到实物,无法确定的判断

好的,谢谢,我查查看。

网友G:
个人认为:主体发黑,蓝色是螺纹胶。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个人认为:主体发黑,蓝色是螺纹胶。

正解,但是发黑处理的话貌似颜色比这个深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解,但是发黑处理的话貌似颜色比这个深啊

工艺参数的原因吧,温度、氧化时间、溶液浓度等吧。
我也是菜鸟,坐等大神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发蓝”

大侠你扯远了

网友:
发蓝处理

网友:
发黑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