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径计算

楼主(2017-08-25):
链轮齿数19齿(都一样),减速电机功率0.75KW,n=21r/min,Ma=340n.m,提升200KG物料重,速度25m/min,问轴是用多大的

网友A:
根据各部尺寸,画出简图,标出轴受到的力和力矩,算出合力和合力矩,根据第三强度理论算出最大切应力,根据轴的材料推出轴的屈服强度,从而算出需要多大直径,具体的话你可以根据机械设计一书参考

网友B:
负载的两端有支撑要好一些,这样能用细一些的轴,具体计算自己查资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各部尺寸,画出简图,标出轴受到的力和力矩,算出合力和合力矩,根据第三强度理论算出最大切应力,根据 ...

不清楚怎么算啊,都是凭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的两端有支撑要好一些,这样能用细一些的轴,具体计算自己查资料吧

用多大的合适

网友C:
35就够了   记得B-C之间链轮加轴承支撑 不然轴容易变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多大的合适

我没有算,不能拍脑袋吧,强度校核了,再考虑视觉和成本,调整轴的大小,嗯,我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35就够了   记得B-C之间链轮加轴承支撑 不然轴容易变形

那位置没加轴承支撑,40的轴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算,不能拍脑袋吧,强度校核了,再考虑视觉和成本,调整轴的大小,嗯,我的建议

一般像这种情况,强度怎么校核的

网友D:
没看明白,提升重物的话,需要功率P=F.V=mg.v/60=830W>0.75w。感觉你的电机功率不够啊

网友E:
没计算过,多年前的一个产品差不多,用的50还是60的轴肯定不是40

网友D:
链轮齿数19齿(都一样),减速电机功率1KW,n=21r/min 电动机扭矩452NM.根据功率和转速,确定链条型号为20A。算出来的速度与要求的速度匹配。又根据速度,确定润滑方式为定期人工润滑。确定中间链轮对轴的力1.15x1000x1/(25/60)=2760N。

网友F:
怎么个提升发?这ABCD的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看明白,提升重物的话,需要功率P=F.V=mg.v/60=830W>0.75w。感觉你的电机功率不够啊

在实际用的时候,速度20-25这样,电机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计算过,多年前的一个产品差不多,用的50还是60的轴肯定不是40

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链轮齿数19齿(都一样),减速电机功率1KW,n=21r/min 电动机扭矩452NM.根据功率和转速,确定链条型号为20A ...

有点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个提升发?这ABCD的啥意思?

那是距离尺寸示意

网友D:
假定A,B,C为100 200 400mm,受力分析,画出弯矩图,得到最大弯矩617.5NM,扭矩为193nm,根据第三强度理论,得到复合力矩为628.2nm. 45钢调质的需用弯曲应力为60Mpa。得到d=0.047m,取整50mm,楼上一位说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假定A,B,C为100 200 400mm,受力分析,画出弯矩图,得到最大弯矩617.5NM,扭矩为193nm,根据第三强度理论, ...

这个要学一下才行,感谢

网友E:
电机是有点小,而且看图用的蜗轮蜗杆电机更应该放大一点,建议至少使用1.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是有点小,而且看图用的蜗轮蜗杆电机更应该放大一点,建议至少使用1.5的

嗯,后期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