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件表面喷粉的检验方法?

楼主(2017-08-25):
       产品是钣金件,需要表面喷粉处理,最近发现有机器组装上以后,表面有爆粉的现象,喷的粉整片的掉落,现在想请教一下,有没有什么检验方法,能提前发现这种缺陷?划格试验也是喷粉后的检验,感觉还是不能提前发现,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

网友:
百格试验是可以发现的,还有一个冲击试验(用一个多大的金属球放在一定高度自由掉到喷粉件表面,砸出来的坑看会不会起皮)或者折弯试验
检验出来不如从源头控制,从表面处理的前处理前就要层层把关,碳钢必须做磷化处理,喷粉前处理要完善,这样你想做出不良都难

网友A:
如果是外协,直接抓供货商质量。如果是自己做,就分析塑粉不牢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磷化的时间足够,是不是加热的时间足够。。。。

网友B:
喷粉前做磷化处理,这样可以避免此问题的发生

附着力没办法提前判定,只能事后测试,但是可以预防,更好的前处理/更稳定的喷粉参数(严格按照技术说明书操作)/更好的粉末涂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外协,直接抓供货商质量。如果是自己做,就分析塑粉不牢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磷化的时间足够,是不是 ...

现在济南全市都没有做喷粉的了,查环保,全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喷粉前做磷化处理,这样可以避免此问题的发生

附着力没办法提前判定,只能事后测试,但是可以预防,更好 ...

等查完环保吧,现在全停了

网友(点评):
还是喷涂厂没有长远的眼光,舍不得投入,一套完善的喷涂线加后续的废水废气废料回收处理,喷涂厂可以做到和100w级别的无尘室一样,人走进去舒舒服服的

网友:
附着力检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济南全市都没有做喷粉的了,查环保,全停了

好像最近中央环保组下来了,所以查的严啊。。。话说,喷粉算是比较环保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最近中央环保组下来了,所以查的严啊。。。话说,喷粉算是比较环保的了。。。

一刀切,全停了,机器都没法做了

网友(2018-09-06):
有锈蚀---表面处理不好;脆---固化温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