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倒伞型机构的一些设计方案

楼主(2017-08-25):
请问有没有类似的结构?像图片里的,需要可以把布收起来,需要可以把树围起来

网友:
都有图片了还要 别人提供方案?????????    看图想一个呗

网友A:
看过这种机器,直接把树围起来,然后振动,树上的果实就掉到伞型围挡里边了,确实很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过这种机器,直接把树围起来,然后振动,树上的果实就掉到伞型围挡里边了,确实很方便

老早就有这样的采果视频,但摇树会伤树吧,对这个方法存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早就有这样的采果视频,但摇树会伤树吧,对这个方法存疑。

会伤树确实是一个问题,能伤到什么程度,这些是需要有设备来实验的

网友:
岂止伤果树,也伤果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