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零件图上标注

楼主(2017-08-25):
        我以前看到有介绍在画零件图的时候就标注好尺寸公差等,出工程图的时候就不用去一个个查表了,十分方便。不知道可有人会?

网友:
前排围观一下

网友:
本来就是这么操作的啊
建模时候就要考虑标注

网友:
你说的可是这种?画草图标尺寸的时候就填上公差,出工程图的时候公差就自动出来了。

网友A:
在画零件的时候可以标准公差,可以右键注解,来显示你所标注的尺寸,然后在出工程图的时候里面有个输入注解,就可以显示你原来标注的尺寸,但是这玩意说实话,不怎么好使,越复杂的零件越不好用,个人认为啊,因为很多公差你画图的时候没想那么多的,而且尺寸出来,也是有点随意的,不规整。我知道的就这么多,希望对你有帮助吧

网友:
没看懂楼主什么意思?

网友:
我都是出工程图的时候才标尺寸,一点重新考虑公差是否合适。二是重新考虑合理的标注让加工的师傅更容易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画零件的时候可以标准公差,可以右键注解,来显示你所标注的尺寸,然后在出工程图的时候里面有个输入注解 ...

正解

网友:
没什么实用价值,调整麻烦,不如在工程图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