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零件选择合适的公差

楼主(2017-08-25):
        rt,新人一枚,不懂得这些,但是入了行就想好好干,但是公差实在是不会选,看别人的图纸也看不出来那些公差是怎么来的,有没有同行愿意带带我这个小白,我愿意尊你一声师父

网友A:
公差这个东西啊。很多地方是凭经验了。只有少数部分需要比较严谨的时候会去计算或者查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差这个东西啊。很多地方是凭经验了。只有少数部分需要比较严谨的时候会去计算或者查标准

比如一根轴的长度公差这个是凭经验来的吗?

网友(点评):
根据我了解的,轴的长度公差似乎没有一个标准。所以视具体的使用场合来决定,据孔公差、连接紧固件或定位件公差、要求的装配效果等一系列关联的东西。。说到底还是靠经验的这个哈哈。一点小见解,有错及时指正

网友(点评):
轴长为什么要标注公差,你要跟哪个零件作安装配合吗,直接未注公差了事

网友B:
这个你得多看些技术手册,不同的零部件不同工况下公差是不一样的,具体事情具体分析,得慢慢积累

网友:
查书,这个真有推荐。教材上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你得多看些技术手册,不同的零部件不同工况下公差是不一样的,具体事情具体分析,得慢慢积累

上面点评的说轴长直接未注公差了事,那么孔的位置公差,比如我标注的孔到一个端面的距离是30,但是我看别人画的图纸里这个30了公差加减0.05,这个公差是怎么回事啊,不仅给了公差,还要求这么高,求各位大佬

网友C:
公差的选择是有一定的经验在里边的,还有对机械构造的深刻理解,但是有一些还是从机械设计手册里边查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公差的选择是有一定的经验在里边的,还有对机械构造的深刻理解,但是有一些还是从机械设计手册里边查询的

麻烦看下这几个公差是怎么来的

网友(点评):
19是经验,23.9和1.3是轴用弹性挡圈标准,25轴孔配合有推荐公差,选用即可

网友(点评):
轴孔的配合是查询手册的来的结果

网友:
公差配合与互换性没学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