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端盖问题咨询

楼主(2017-08-25):
如题,轴承端盖两处红色标记处为什么会不一样,是什么原因?

楼主:
为什么会一长一短?

网友:
内圈是都顶住了,外圈还顶住?

网友A:
第一个是用端盖与外圈的间隙来补偿轴的热伸长量,第二个是通过轴承的游隙来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是用端盖与外圈的间隙来补偿轴的热伸长量,第二个是通过轴承的游隙来补偿。

不太明白,这端盖是怎么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太明白,这端盖是怎么样的?

就是端盖和轴承外圈不接触,大概有0.2mm左右的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端盖和轴承外圈不接触,大概有0.2mm左右的间隙。

但是图上是端盖上面没碰到轴承外圈,下面又抵到了轴承外圈,这端盖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B:
这估计涉及到时外圈定位还是内圈定位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估计涉及到时外圈定位还是内圈定位的问题

什么意思?我想知道端盖上下为什么会一长一短

网友C:
4楼说的有道理,轴承怎样用,要看其具体的适用场合,不能生搬硬套。第一个图可以用在丝杠支撑的自由端,固定内圈,外圈有一定间隙可以可以用来补偿发热时的伸长。第二个可以用在丝杠支撑的固定端,通过对轴承的内外圈同时定位,来调节轴承的间隙。可以减小轴向窜动。你只给出一个轴承的支撑,这样不能分析出真个的应用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4楼说的有道理,轴承怎样用,要看其具体的适用场合,不能生搬硬套。第一个图可以用在丝杠支撑的自由端,固 ...

我只想知道端盖上下为什么会出现一长一短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只想知道端盖上下为什么会出现一长一短

轴承的内外圈已经定位了,一半接触一半没有接触。你确定图纸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承的内外圈已经定位了,一半接触一半没有接触。你确定图纸没问题?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

网友:
轴承用法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