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杠螺母受力

楼主(2017-08-25):
q电机固定不动,带动螺母匀速朝右运动,同时连杆推动滑块朝上运动,能帮我分析下螺母的受力吗

网友:
这角度?

特费力!

螺母受连杆方向阻力在Y轴上的分力会给螺母一个有害的力矩负荷,

这种情况一般是不允许出现的,

容易出现卡死,螺母磨损加重

或者在丝杆下方安装一线轨与其平行,

滑块与螺母固定,利用滑块克服连杆带来的力矩

网友:
将旋转点下移至图中画圈的位置,连杆位置同时变成图中箭头位置,可否?

这样角度变大,受力会好很多。

网友:
根据力臂计算螺母的力,不可取

网友:
连杆与螺母的连接中心最好放在丝杆中心平面上;
另外,连杆与螺母两侧都要连接。

        +----------------------------滑
   -----+--------(M)
        +----------------------------块

网友:
你这样螺母容易被卡顿,因为滑块垂直升降,会产生一个分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