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mm行程机构

楼主(2017-08-25):
       现做了一个40mm行程的机构,用两个40缸径的气缸顶,上面有60kg负载,现在出现两个问题,1.气缸同步性很难挑好2.导杆容易别死。求改进方法或者重新设计方案

网友A:
从图看是一个有精度的机械,用气缸肯定不行。

网友B:
导向杆是不是用的光轴+滚珠套,导向杆要均布四个,直径要大,导套要长,气缸缸径小了,两个气缸要加调速阀,尽量减缓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图看是一个有精度的机械,用气缸肯定不行。

没啥精度,只要能顶得上,下得来就行

网友(点评):
既然这样可采用四导柱,一个气缸带两个导柱,导柱顶端与平板铰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向杆是不是用的光轴+滚珠套,导向杆要均布四个,直径要大,导套要长,气缸缸径小了,两个气缸要加调速阀 ...

调速阀加了,慢了不行,反而是快能顶得上去,就是顶上去稍微不同步就别死,还有就是本身锁螺丝的时候松的时候还好,一紧也容易别死

网友C:
导杆位置分布有问题,为什么不是四根呢,对称分布

网友:
3楼说了,气缸放在导向杆的中间,放4个导向杆,导杆我看图直径不小了,就不管了,导套重新选长的作用也不大感觉

其实这样还是不同步的。。。先这样试试吧,改动最小

网友:
一般都只用一个气缸居中.LZ做了个失败的设计,建议推翻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导杆位置分布有问题,为什么不是四根呢,对称分布

我也不知道,好像是觉得三角应该也能平衡,就这么设计了,现在留的泪都是设计时候脑子进的水啊

网友D:
四根导柱!气缸换大放中间不行吗?

网友E:
两气缸边上加装齿条和齿轮,两齿轮用轴连接固定。

网友:
你用气缸是为了快速移动吗?

网友F:
解决这个问题,提供几个思路:
1、只要1个动力源,放置在中间;
2、如果中间空间不允许,要保证两侧平衡,想办法由一个动力源同时驱动两侧,或是驱动信号同步;
3、导杆部分换用滚珠类的轴承。

第3个方法可以缓解这个问题,但是如果长期使用受力不均,导杆会被钢珠磨出很明显的道道。

网友:
你见过一个定位面插3个圆形销的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两气缸边上加装齿条和齿轮,两齿轮用轴连接固定。

估计更多机构,更容易不同步,卡死。

网友(点评):
齿条齿轮,就是来控制两气缸同步,多想想!

网友(点评):
齿条齿轮怎么会卡死呢?就是要有齿轮齿条,同步效果才最好。

网友H:
将气路用三通后直接分到两个气缸上,中间不加任何调节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将气路用三通后直接分到两个气缸上,中间不加任何调节阀呢

不加任何调速会顶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解决这个问题,提供几个思路:
1、只要1个动力源,放置在中间;
2、如果中间空间不允许,要保证两侧平衡 ...

滚珠类的直线轴承好像不能受力吧,到时候会不会很容易坏

网友:
三个导向柱或者气缸连接处加浮动接头或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
首先并不是必须要对中,了解一点,设计是条条大路通罗马。
行程只有40mm,并不大。
看到楼主的设计,我个人觉得没有问题。
但是有几个问题点需要注意:
1.导柱导套的间隙问题。导套是标准件,这个问题不大,但是导柱问题就比较多,一般我采用g6公差采购硬镀铬光圆,市场上采购的大多会偏小。
2.安装完成后,导向轴是否自身卡死,这个也比较好判定,把气缸拆了,负载卸了,看看人能不能轻松的搬动移动机构,能的话,说明调的比较流畅,不能的话说明本身装配就有问题。
3.气缸应该安装浮动接头或者是设计相对浮动的结构,气缸杆不要承受径向力。
4.导向润滑,用WD40喷一下。

关于说道同步问题,这是一个小误区,气缸的同步调整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并不是说必须完全同步才能实现你的功能,如图看,采用出气节流调速后,同步问题引起的调试问题不大。

还有,虽然说你说三根导柱是根据三角形平衡的理论,在这个地方没大有什么依据。但是这也不是什么大的问题,不需要在气缸是不是对中,动力源是不是改成一个上下太多功夫。毕竟导柱不均布,气缸用多个的情况多了去了。这都不是什么关键因素。

仅供参考。

网友:
你把气缸放到三个导向柱里面,这样平衡就好做的多

网友:
第一导套必须加长,不然不稳
第二气缸只要连接一个,另一个可以不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四根导柱!气缸换大放中间不行吗?

同意

网友I:
我看了结构没什呢大的问题,只要楼主能保证重心在导柱的三角形范围内,我提一个方案楼主看看行不行:两个气缸使用一个电磁阀带,电磁阀出来管子接调速,然后接三通再接到两个气缸上,要尽量保证气缸的两根气管长度一样。如果效果不好导杆导套换成直线轴承(不知道现在是不是直线轴承的)。从结构看使用直线轴承导向,两个气缸使用一个电磁阀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楼主要是试了可以告诉我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看了结构没什呢大的问题,只要楼主能保证重心在导柱的三角形范围内,我提一个方案楼主看看行不行:两个气 ...

用一个电磁阀,我自己已经想过并且试过了,但是因为气可以压缩,稍微有一侧有点别的话,气缸两侧就不同步了,还有我用的是导柱和带石墨的铜套,不是直线轴承,我也想换直线轴承来着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将气路用三通后直接分到两个气缸上,中间不加任何调节阀呢

气缸不同与其他硬传动,三通也不行,只要一个气缸别住,气就会被憋到另一个气缸去。哪边压力小,气往哪边跑。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一个电磁阀,我自己已经想过并且试过了,但是因为气可以压缩,稍微有一侧有点别的话,气缸两侧就不同步 ...

气缸力不够,无油衬套对于零件的加工和安装精度要求比较高,同时阻力比较大特别是平行度不好的时候。还有就是重心一定要在导柱连线的范围内。我这边有类似的结构我用的是直线轴承,我刚传的视频到优酷上,后明的气缸也是应为一个气缸有卡顿后加的使用一个电磁阀带,用的都是直线轴承。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速阀加了,慢了不行,反而是快能顶得上去,就是顶上去稍微不同步就别死,还有就是本身锁螺丝的时候松的 ...

那应该是加工工艺的问题了,垂直度 平行度不行,建议你换气缸,一边用一个三杆气缸,气缸的导杆选滚珠型,不要选滑套型。原来的三个导柱就可以取消了。
保险的话再加个同步结构,就是下侧固定板两侧各固定一个垂直齿条,升降台上装个轴,两头各装一个齿轮。

网友:
感觉气缸要加个浮动接头吧

网友:
不能这样干,两条气缸是无法同步的,10楼是个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导向杆是不是用的光轴+滚珠套,导向杆要均布四个,直径要大,导套要长,气缸缸径小了,两个气缸要加调速阀 ...

导向杆要均布四个,这个我同意,之前我见过的一台机器也是四个角均布,就没有卡死。直线轴承可以长一些,更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导向杆是不是用的光轴+滚珠套,导向杆要均布四个,直径要大,导套要长,气缸缸径小了,两个气缸要加调速阀 ...

网友:
气缸并联,导杆用直线轴承。

网友:
负载不对称,导套长度是否过短。按道理冲床类比你这个负载大多了,而且也有偏载的时候,但很少有别死的。气缸改到中心,一个气缸

网友:
我觉得先弄清楚是气缸不同步造成的别死还是结构本身就别死,把气缸拿掉用手上下活动看顺不顺,如果顺那肯定是气缸不同步,那直线轴承和光轴的寿命也不会太长,不一定要用直线轴承,可以换种思路用双滑轨上下或者顶出受力在中心都是可以解决的,以前设计也搞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不知道楼主,上面那个大板有没有用,如果没有用的话,可以把大板分开,一个气缸控制一个小板。然后分别在两个小板上加导向。这样就不会有两个气缸不同步卡死的问题了。
上面那个限位的可以向一侧移动一下。

1

1

网友:
1.增加导套与导向柱的间隙
2.减小导套与导柱的接触面积

网友:
不知道楼主,气缸活赛杆与上下板是怎么连接的,不会是直接用螺丝锁的吧,这样是会憋死的,一般会用浮动接头,

网友:
气缸要用大号的,带带刀杆的。

网友:
感觉设计的问题不大,前面大家讨论的改为4个导向杆,气缸放中间当然会更好一些,但个人感觉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还是在于装配,建议还是先检查一下导向杆安装的是否平行,以及确认一下导向杆和工作台之间的装配间隙是不是过大。
一个小学生的愚见。

网友:
直接用一个大点的气缸不行吗?

网友:
加工的垂直度以及精度对此机构都有影响

网友:
同意楼上,检查平板的加工精度,调整装配,确定在没有气缸的情况下能轻松活动,还有刚度是否足够

网友J:
动力源改成1个     导杆不变   衬套换成直线轴承      你这是挖坑埋自己的节奏

楼主:
引用 网友J:
动力源改成1个     导杆不变   衬套换成直线轴承      你这是挖坑埋自己的节奏

动力源是在改成一个的,现在中间加动力源不好加,加旁边可以吗

网友:
60kg的负载动力你放一边能动作就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动力源是在改成一个的,现在中间加动力源不好加,加旁边可以吗

60kg的负载动力你放一边能动作就怪了    附3d图     我帮你看看

网友:
40mm,行程短,可以用两个气缸一个导向。

网友:
你这种情况可以用这个机构

网友:
导轨受力不均匀,建议优化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估计更多机构,更容易不同步,卡死。

确实,两个气缸要同步确实这样做比较好。

网友:
楼主,我觉得主要原因是你两个气缸直接用螺丝与底板锁死,就是你说的憋死,你在气缸和底板之间加两个零件(工字型连接件),还有导杆换成四个,就没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将气路用三通后直接分到两个气缸上,中间不加任何调节阀呢

楼主应该就是这么干的 你这是只能保证压力相同 无法保证速度相同。速度不同才是造成卡死的关键

网友:
引用 楼主:
动力源是在改成一个的,现在中间加动力源不好加,加旁边可以吗

家边上受力点就不在三个导杆里面了  还是容易卡死

网友:
建议先把无油衬套换成直线轴承试试,过不来就加个导杆,稍微改下位置。最后还不行就把气源改为一个吧

网友:
路过。感觉是很严重的设计问题!

网友:
利用两个气液转换缸可以达到同步。

网友:
中间用大径气缸,4个角装滚珠导向套,不要直接光圆配合轴套。

网友:
导杆最好换成光杆加滚珠轴承,或者是将导杆改成滑动轴承的类型,支撑杆三根容易憋死,四根会相对受力均匀,气缸缸径加大,气源稳定,使用一条通路会好点

网友:
这个要改成齿条升降平台导向

网友:
让我想到了给飞机装货的那种升降架,但我不知道学名叫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