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怎么约束?

楼主(2017-08-25):
想实现如下步骤:
第一步,B相对于A沿腰型孔拉出;第二步,B相对于C向左旋转打开
谢谢。

网友:
你的先说你用的什么软件?

网友:
看不懂,多几个角度的图啊,多写点使用情况,难道还要猜吗

网友:
看着AB是一个件

网友A:
B和C做规定,然后C与腰孔做相切约束(中间需要偏移单边间隙),另外C需要与腰孔的一端做轴心约束,范围为0-腰孔长度。这样就不会拉出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和C做规定,然后C与腰孔做相切约束(中间需要偏移单边间隙),另外C需要与腰孔的一端做轴心约束,范围为0- ...

谢谢 加了一个轴与腰圆的中心约束,搞定了,谢谢

网友:
这个很简单的哦

网友:
不太清楚

网友B:
楼主,在应用程序选项-显示-外观-设置-视觉样式改成“带边着色”,是不是看着更清楚一些啊?
当然了,转个角度截屏,别人看着也更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在应用程序选项-显示-外观-设置-视觉样式改成“带边着色”,是不是看着更清楚一些啊?
当然了,转个 ...

多谢提醒,这个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