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堵头是什么材料

楼主(2017-08-25):
各位见博识广的大侠们,德国的这个气密堵头是什么材料做的,质量不太重,比较硬,激光打标机在上面都没法刻字。

网友A:
是不是铝合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铝合金啊

应该不是,激光打标机应该可以在铝合金上刻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激光打标机应该可以在铝合金上刻字的

打标机的激光功率又不大,会不会是铝合金反射造成的啊

网友B:
镁铝合金

网友C:
铝镁合金吧。。。铝合金会反射激光的。。。所以铝合金的东西很少用激光进行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镁铝合金

这个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铝镁合金吧。。。铝合金会反射激光的。。。所以铝合金的东西很少用激光进行加工。

好像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是

铝镁合金是5系列的铝合金,你查查材料手册。

网友:
铝合金但表面处理了。

网友:
铝合金,表面做的硬氧

网友:
看色泽,觉得是钢材,渗碳处理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铝镁合金吧。。。铝合金会反射激光的。。。所以铝合金的东西很少用激光进行加工。

铝镁合金能激光打标么?不会燃烧造成事故么?

网友:
铝合金本质上就是镁铝组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