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具隔热板(含玻纤)对身体有害?

楼主(2017-08-25):
各位坛友,有了解,模具隔热板(含玻纤)的吗?最近本人用铣床加工这种材料(主要是铣平面)大概加工了5分钟左右,发现这个材料粘在皮肤上会痒痛,后来就没敢加工了,第二天发现嗯部发干难受,有了解此材料的吗?像我这样对身体有伤害吗?

网友A:
会致癌的。

网友:
我有用过这类隔热板,但没有加工。
使用时不戴防护的话,确实会使皮肤发痒。
偶尔接触对人体不会有大的危害,但是加工时会有大量的粉尘,所以这类材料加工时是必须做好保护的,尽量戴好护具:口罩、手套、护目镜等。

网友:
只要不让他扎进你的手里就行了,玻璃纤维很细,很容易刺进皮肤,但可以逐渐耐受,称为  硬化现象,对眼睛也有危害,接触玻璃纤维可患结膜炎和角膜炎,严重者可见局部脓肿

楼主:
不知道我只用铣床铣了5分钟加工,会不会造成伤害,有类似经历的坛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致癌的。

有点怕,所以发上来了解一下我只加工了5分钟会不会有事

网友:
时间短,吸入量少,不用担心。

网友:
没事,纤维板而已。

网友:
短时间内应该没事得,以后加工类似的零件提前做好防护

网友:
对呼吸道是有影响的,是否致癌不清楚

网友:
扎到手上很难把刺挑出来的,建议楼主还是带一些防护用具吧

网友:
玻纤造成皮肤不适主要原因加工过程中玻纤中玻璃纤维会钻进皮肤,导致皮肤瘙痒刺痛。会对呼吸道产生不适。带口罩,护袖。除尘作业。
可擦999皮炎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