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板件上的弧形孔如何扩孔

楼主(2017-08-25):
如图在薄板件上的弧形孔现在需要扩大到粉红线位置,如何能保证外观,孔切边光滑圆整

网友:
图呢9 q* u7 O6 S0 R, H

楼主:
我的图呢

网友:
钢质可以线割+微振

网友:
薄板,激光切割

网友:
这种也只能激光切割加工了

楼主:
弧形孔已经激光切割成型,现在想要扩大,有没有简便的方法

网友:
激光切割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

网友:
激光切割可以,但是不好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