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径大小问题

楼主(2017-08-25):
       怎么根据负载,轴的长度选用轴的最小直径?我知道有计算公式,不过有些负载。用迈迪计算最小轴径,例如50kg负载,输送距离是800mm,宽度500mm,中途无加速,大概30-50米每分钟,轴应该用多大好?这样算出来是正确么?如果还有其他因素条件提供请留言。

网友A:
很简单,翻设计手册,手工算一下就行

网友B:
这个直接CAE软件分析了

网友:
如果带冲击力存在的地方就不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直接CAE软件分析了

UG里面有限元分析怎么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翻设计手册,手工算一下就行

套公式计算好像很复杂,你能顺便写一下实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UG里面有限元分析怎么弄啊

这些简单问题百度一下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