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K20硬质合金可换刀片型号

楼主(2017-08-25):
仪表车床用,住友电工10*10的33-0的手磨刀柄,刀头G10E材质,相当于K20材质。想找可换刀片,要求不镀层,没有屑槽,找了很多刀具说明书都没有找到类似的刀片。唯一一个看到的是日本NTK特殊陶业CCGW060202有类似要求的刀片卖。就是材质为相当于K10。求各位见多识广的朋友,谁知道有类似要求和材质的刀片型号?

网友:
伊斯卡的刀片可以找找的

网友:
不懂是什么意思。

网友:
找到材质相近得可以替换

网友:
你以前用的住友焊接手磨刀  车外径的  这种你想换机夹刀  涂层很好用  不一定要G10E硬质合金加工K20  没有槽型的话  S型的刀片比较多 方块  SPGN090208  G10E  不一定要那么局限性的选择

网友:
用住友涂层的AC420K  我觉得更好  你们加工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