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的使用

楼主(2017-08-26):
如图所示,转轴穿过安装座,安装座固定不动,转轴上端由电机驱动,下端输出,不考虑受力问题,要使得转轴不下掉,平稳旋转工作,需要装什么样的轴承?装几个轴承?为什么?我私认为上面装一个推力球轴承,下面装一个深沟球轴承,应该可以,但是学识不够,特向各位请教,恳请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你这轴的轴承位就应该带止退功能啊?最简单,最可靠的办法是上下各一个深沟球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轴的轴承位就应该带止退功能啊?最简单,最可靠的办法是上下各一个深沟球轴承。

就是防止轴上下窜动,主要防止往下掉。

网友A:
那是一样的啊,轴承位的止退就在上面的轴承位做啊,做止退位是防止轴向窜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一样的啊,轴承位的止退就在上面的轴承位做啊,做止退位是防止轴向窜动啊。

明白了,那就直接用2个深沟球轴承,多谢。

网友:
要一点不串,丝级的,你该用向心推力球轴承或深沟球加平面轴承组合。类同的电主轴结构。

网友:
深沟球轴承是有游隙的,并且轴发热后会破坏冷态的轴向限位,要用余量来补偿轴热伸长

网友:
实在担心轴向窜动,可以在轴承的一端增加卡簧,保准不会窜动的

网友:
直接两个深沟球轴承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
用滚动轴承的话有二种方法,一种上面大家提到了,想必你也明白了

另一种就是上、下各装一个圆锥滚子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