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立柱晃动量最小

楼主(2017-08-26):
      如图一所示,轴承内圈固定,轴承外圈带动左右两侧两个T型立柱旋转,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如何做轴承外圈和立柱之间的连接,才能使立柱下端在旋转启停过程中晃动量尽量小,能有个草图最好,谢谢了!

网友A:
做成双排轴承,双排长度越长越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成双排轴承,双排长度越长越稳!

意思就时用两个轴承?上下留出间距,分别与立柱连接,两个轴承间的间距越大越牢固,我理解的对么?这个是正解,但是涉及结构和成本问题,不能用这种方法啊 ,就想看看哪位大神以前有没有用过这种结构的,给点建议。多谢了

网友B:
你这个是回转支承吧?楼上说要用两个,我不赞成这个,你随便找本回转支承的手册,看看这玩意能承受多大倾覆力矩就知道了。这个结构会晃是下面的立柱太长,而且整个结构是开口式造成的。中间不加支撑多半是因为要避开什么东西。那除了加强这整个U型结构的刚度,就没其他更好的办法了。

网友C:
如果是要解决实际问题,需要做“模态分析”
这问题除了和结构具体尺寸、材料、固定方式等有关,还和实际工作情况(动态)有关
所以最有效、最贴切的方法就是在你的实际结构上做模态试验;然后做谱分析;然后做出演示模态,可以看到什么情况下,哪里是薄弱处;然后做灵敏度分析,也就是你各种改进方案模拟。现在做这种分析并不贵。

网友(点评):
像听天书一样。囧

网友(点评):
这还要分析?明眼人也看得出什么地方薄弱吧,既然要控制空间和成本,4#的分析就可以了!

网友:
首先,要确定轴加工的同心度,轴的材质刚性如何,其次就是加一个套筒内部走轴承,对于这类设计方案,主要来自于你们需要的工况和现行可以实现的可能性,根据这些来统筹方案。

网友D:
你设计里面这板这么薄,能拿来固定轴承??

网友E:
支持4楼说法

两个立柱与回转支承的连接过于单薄,

应该加强这部分的刚度,

起码有个加强筋,斜撑什么的

单图上这种结构,

悬挂后两立柱底部都可能会出现收口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回转支承吧?楼上说要用两个,我不赞成这个,你随便找本回转支承的手册,看看这玩意能承受多大倾覆 ...

对的,是回转支承,立柱的高度是定的,不能减小,俩立柱中间部分和下部也不能加筋,目前我能想到的
1,增加立柱的刚度(用的T字型的截面,应该是挺强了)
2,增加立柱和轴承外圈之间的连接部分的强度,这部分大神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网友(点评):
封口的方管(底部加角筋板)比T字结构要好,轴承连接立柱用T字效果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要解决实际问题,需要做“模态分析”
这问题除了和结构具体尺寸、材料、固定方式等有关,还和实际工 ...

我只会静力学的分析,动态的没搞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设计里面这板这么薄,能拿来固定轴承??

轴承内圈用轴固定的,你看到的板都是连接外圈和立柱的。现在关键是怎么连接更强的问题,有没有类似的经典些的设计方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支持4楼说法

两个立柱与回转支承的连接过于单薄,

对对对  这个就是我想要问的问题,怎么样加强才更好一些,跟回转支承外圈之间连更多的孔有没有帮助?下面由于结构布置的原因不能放加强筋,上部加筋的话怎么加会更好些?有没有类似的结构能参考一下。多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支持4楼说法

两个立柱与回转支承的连接过于单薄,

我现在为了减轻两边立柱的重量,用的材质是铝合金,这样对惯量会有些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会静力学的分析,动态的没搞过啊

这就麻烦了
试试以下的方法
静力学计算,要准确
看《机械振动》共三册。其中有不少简易的动力学试验和计算方法,照着做(弄懂动力学原理)
针对现有的结构,计算和试验(尤其是极限的动态情况)
仔细斟酌以后,修改设计

网友:
下端连接在一起加一个轴承支撑与上端同轴
下端增加径向定位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为了减轻两边立柱的重量,用的材质是铝合金,这样对惯量会有些帮助。

回转支承可以不用轴固定,
法兰平面固定也可以,

同心度可加工止口保证

这么说是想知道回转支承上面还有多少空间可以利用

两立柱既然下端不可连接,

那上端连接件最好为一整体,比如用类似工字钢横梁结构加法兰固定在回转支承之上,

横梁与立柱根据需要也可加角撑,

另,图中立柱大面是否可以朝内?以便于角撑的安装

网友:
一个轴承?那选型重要了,其次才是显而易见的增加刚度

网友:
比较好奇的是为什么一定要轴承?既然是要带动左右两个柱子转动,为什么不用个电机直接与外圈联结?新手,不对勿喷

网友F:
要晃动不厉害,增加阻尼,用滑动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转支承可以不用轴固定,
法兰平面固定也可以,

谢谢指点,您的想法对我帮助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晃动不厉害,增加阻尼,用滑动轴承。

谢谢指导~

网友:
直接找个轴承厂家的技术问问就好了,给的结果也比较全面。

网友:
@lgliang_429
对于复杂的结构,即使可以看出薄弱处(需要经验),这是定性分析。但是设计中需要给出恰当的数值,或者还想比较几套方案,这就需要一些方法了
至于为什么推荐“模态分析”,而不是“有限元”分析,原因在于一些边界条件可能给不好,反而效果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