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工况该选用哪种座式轴承?

楼主(2017-08-26):
10公斤以内垂直安装,重量有偏心,要求是法兰面的座式轴承,求大家推荐个口碑不错型号及品牌

网友A:
偏心偏多少?转速要多高?

网友B:
这种轴承,国内的厂家有很多制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心偏多少?转速要多高?

30毫米,0.5-1秒一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轴承,国内的厂家有很多制造的

求型号及品牌

网友:
NSK质量不错的

网友C:
你是不是想使用推力轴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想使用推力轴承啊?

主要是推力但也有一点径向力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推力但也有一点径向力

可以使用  推力调心轴承    不过需自己根据所选轴承     做个相应轴承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使用  推力调心轴承    不过需自己根据所选轴承     做个相应轴承座

轴向力20公斤不到,径向力也是几十公斤,推力好像也不合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