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加热后冷却,内孔尺寸不变吗

楼主(2017-08-26):
金属加热后,然后冷却下来,内孔尺寸会是一样吗?

网友:
热胀冷缩是尝试。。。可不是用切削液加工吗

网友:
会不一样,主要是有变形,并非是“热胀冷缩”现象!

网友:
为什么加热?怎么加热?加到多少温度?

网友:
会不一样吧 应该有个变化范围。

网友:
会变形,可能变大,也可能变小。椭圆,两端和中间不一样。

网友A:
尺寸不变的哟。。参考量块,定标是在25度环境下,实际使用随外界环境温度变化,但几乎没有在定标温度下,尺寸发大的变化(不到1U),磨损的除外。

网友:
不会一样的,会有热涨的现象发生

网友:
理论上都会变形,主要是你的加工工艺能否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尺寸不变的哟。。参考量块,定标是在25度环境下,实际使用随外界环境温度变化,但几乎没有在定标温度下,尺 ...

你应该去那些有加热的设备去看看,不用太高温度,100多度的就可以看出问题了

网友:
赞同5楼的反问?楼主要把问题叙述明白,大家才能帮你!

网友:
会有变化,具体看孔的材质和孔周边结构尺寸大小。

网友:
我曾经以SUS420F作样本,对加热冷却作过很多次试验,总的趋势是长度实体变小。内孔也是变小。可以用到你这里来,具体比例要实践。

网友:
局部变大,局部变小

网友:
这个有公式可以计算的。你看看我的附图呢。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变太大的形吧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这样分析:你的工件是浇筑的,钻孔后破坏了应力平衡,再次加热、冷却后产生了新的平衡。所以变形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