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机械设备钣金外壳

楼主(2017-08-26):
各位大侠,有人做过设备钣金外壳么?出来交流讨论一下吧
1.钣金外壳四个边(除了顶和底面)是做成一体式的,还是分离式?
2.如果外壳是一体式,那么怎么固定在设备上?我的意思是外壳里面空间如果不大,人很难进去锁螺丝,如果锁在外面,又担心外观
3.如果外壳是分离式,那么这四个面怎样组装起来?我的意思是如果螺丝连接的,螺丝是暴露在外,还是隐藏起来,美观因素。

网友A:
我们厂一种是分离式的,外罩挂在机架上的,还有一种就是直接焊接封板封起来

网友B:
不管整体的,还是分离的,都应该留有维修的地方,至少有一个面是活动可拆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厂一种是分离式的,外罩挂在机架上的,还有一种就是直接焊接封板封起来

我没想好,到底分离式,怎样才能把螺丝头隐藏起来,或者怎样分离法比较好看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整体的,还是分离的,都应该留有维修的地方,至少有一个面是活动可拆卸的

维修,我考虑是用开门的方式。。。

网友C:
分离式的可以拉铆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离式的可以拉铆在一起。

铆钉?

网友:
别老无图无数据的瞎分析,楼主为何不出张图来具体分析

网友D:
锁螺丝,如果锁在外面,用上沉孔式结构,不必担心外观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锁螺丝,如果锁在外面,用上沉孔式结构,不必担心外观

我也看到过这种结构,但第一次画,不知道好不好看。。

网友(点评):
点缀也是一种美吧

网友:
采用磁铁吸附的方式,一会儿给你上传几张图片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铆钉?

拉铆钉,还有外壳是什么材质的?有喷涂吗?

网友:
平头螺钉

网友:
顶一下,赚个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