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钝化耐刮吗

楼主(2017-08-26):
各位大神:
       不锈钢钝化耐刮和耐指纹吗?

网友:
钝化起着把金属与腐蚀介质完全隔开的作用,防止金属与腐蚀介质直接接触,从而使金属基本停止溶解形成钝态达到防止腐蚀的效果

网友:
指纹上有汗渍的话,会在钢板上留下指纹印,一般要求带手套操作。

网友:
不计成本的话,采用拉丝后再钝化

网友:
不锈钢表面的钝化膜被破坏后,如果环境好,能够接触到空气,铬能够与氧迅速结合生成三氧化二铬,修复钝化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