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切割矩形长管

楼主(2017-08-26):
旋转切割矩形长管,怎么支撑?

网友:
长管需要固定住

网友:
夹具适配矩形,外圆还是做圆形的啊!

楼主:
矩形管对角线长度30-140,管长6米,卡盘旋转,有没有更好的支撑方法?

网友:
象自来水管切割那样做。
如果是长管旋转那就得套上轴套。

网友A:
同志哥,多少年前就有方案,看来何林老板找我去是真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志哥,多少年前就有方案,看来何林老板找我去是真心的。

慎重考虑吧,不过你来了,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