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在保存组件时自动生成编号

楼主(2017-08-26):
在保存组件时如何使得子组件与零件分别生成一系列的数字编号。(第一次画那种大图,刚开始的命名很乱,所以想改下)

网友A:
我们公司把UG开发了一张插件,可以在总装模型里面自动化拆分数模,而且名称也会根据设定的工装号自动排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把UG开发了一张插件,可以在总装模型里面自动化拆分数模,而且名称也会根据设定的工装号自动排号

在proe上纯手打,改了将近300个名称,先把东西做出来,然后花时间慢慢琢磨

楼主:
引用 楼主:
在proe上纯手打,改了将近300个名称,先把东西做出来,然后花时间慢慢琢磨

刚在网上找了个方法,在保存副本窗口中,选中算有的文件名,添加一个后缀 。   文件---保存(格式为txt)再通过Excel表格进行排序,将重新排序后的文件名复制,替换掉前面0保存的txt文本内容。回到保存副本窗口,文件-----加载 加载替换后的文本就可以了。

网友:
我们公司把UG开发了一张插件,可以在总装模型里面自动化拆分数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