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铸铝件,机加斜孔毛刺怎样有效规避

楼主(2017-08-26):
刀具入端挤压毛刺太多,钻头及铣刀都使用过,毛刺依旧严重,有好的办法可以解决(规避毛刺的产生)吗?

刀具入端挤压毛刺

刀具入端挤压毛刺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
用整体合金直刃钻或枪钻加工

网友A:
用硬质合金钻头加工,选择合理的切削速度,保持钻头侧刃的锋利

网友B:
只能通过改变切削要素降低行刺残留。既然出来了,也只有通过刮、磨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硬质合金钻头加工,选择合理的切削速度,保持钻头侧刃的锋利

硬质合金钻头及铣刀均用过,毛刺依旧存在,切入边没有,切出边毛刺比较多,4.0的孔转速7000+,依旧解决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通过改变切削要素降低行刺残留。既然出来了,也只有通过刮、磨处理

由于该产品是大批量生产,该4.0的斜油孔孔所在轴孔直径是17.0mm,公差只有+0.012mm,又不能有任何磕碰及划伤,(由于是铝件采用磨或者刮的话划伤比例可能会比较高)所以想在机加的时候就避免产生客户允许范围外的毛刺,常规的刀具都用了,但是效果均不好。老师有没有其它高招(主要是刀具结构上),谢谢了;

网友(点评):
做成后部有台阶的复合钻。台阶余量单边控制在0。06左右

网友(点评):
斜孔啊老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质合金钻头及铣刀均用过,毛刺依旧存在,切入边没有,切出边毛刺比较多,4.0的孔转速7000+,依旧解决不 ...

钻头在钻这种斜孔,会出现钻出时由于钻削的吃刀量不均匀,而左右“晃”的现象,所以毛刺会不均匀
建议在钻出后,停顿几秒钟,然后再退刀,效果不一定很明显,但是可以试试,另外,钻头的角度,也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点评):
先打斜孔行不?

网友:
现在用的是什么钻头铣刀,有没有特殊处理?

网友:
就这角度还不让有毛刺,那就先打斜孔吧。

网友:
你查一下FLEX HONE BRUSH, 或者Exbec的陶瓷球, 我都用过,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2018-01-03):
我司可以生产加工斜孔的平头钻,硬质合金基体,配合涂层使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从楼主所述,毛刺应是刀刚切入工件时产生,此时处于半边切削的状态,刀具径向单边受力发生晃动产生毛刺,可以尝试将平头钻或铣刀的顶角做成185°左右内凹型,切入工件时进给尽量低。

网友(2019-07-05):
谢谢分享。。。正在找这方面资料

网友:
加个辊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钻头在钻这种斜孔,会出现钻出时由于钻削的吃刀量不均匀,而左右“晃”的现象,所以毛刺会不均匀
建议在 ...

采用啄钻可以试一下

网友(点评):
是用的啄钻,但是在钻出的时候一定要再加一刀吃刀量更小的啄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