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支架的工程图合理吗

楼主(2017-08-26):
如题,我出的工程图,2MM后的支架,装一个光电开关,大家看看标注的对吗,链轮的图片不是,错发得。。只看支架,折弯处半径,和90度是不是要表达一下

网友:
一个小小的零件,缺两个尺寸

网友:
不仅少两个尺寸,还多画条线

网友:
孔定位尺寸不全,板材缺少一个尺寸,最好再技术要求注明内折弯角!

网友:
一般来说钣金件是要求有展开图的,且折弯位置要在展开图被标明。

网友:
钣金不倒圆角

网友:
短边尺寸30最好标在俯视图上。

网友:
少零件宽度尺寸,少孔的定位尺寸,少加工符号。
另外,两个孔像是装传感器的。那么这个零件怎么装在机台上?是不是缺孔?

网友:
没什么两个孔距加公差就行。

网友:
我是专业做钣金的    你的宽度没标    光电开关宽度30就了    要美观就20根光电开关宽度一样     下料尺寸  126X20      你孔距旁边多没标  记得中间拉个中心线  孔应该是攻丝的这样好装  不是专门做 会看不懂的      有需要交流的  可以加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