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W装配体中,皮带绕不出来

楼主(2017-08-26):
如下图,SolidWorks装配体中,中间同步带轮下端绕不上皮带,不知为什么,请教各位大神怎么操作?

网友A:
重新编辑皮带草图不就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编辑皮带草图不就结了

是可以,但软件里应该可以直接生成的,所以想问一下怎样在软件里直接做出来

网友B:
楼主的情况或叫楼主渴望得到的结果,是不是跟想用模数1.23456的齿轮一样?

大体机构,当然得是我做主,但,外面没有卖的东西(比如多一齿少一齿的都有,就是没这齿数的),最好别硬往里钻。

除非真有钱没地儿花。。。
我说的这个,跟用什么软件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情况或叫楼主渴望得到的结果,是不是跟想用模数1.23456的齿轮一样?

大体机构,当然得是我做主, ...

???被你说的一头雾水!
当时折腾了好长时间的软件,有些头疼,现在仔细想想,这个帖子应该发在软件交流区的。
按楼上的说法,编辑草图拉伸出皮带当然可以,不过现在图中轮子的尺寸位置还没确定,如果是软件派生的草图,后面修改图纸的时候皮带也会跟着改变,会节省很多时间,我的想法仅此而已,如有误会,还请见谅~

网友(点评):
那应该还是草图约束的问题。

网友:
装配体模式下修改已经约束好的零件,应该是可以随着配合关系的零件变动而变动的.
我记得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