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主视图下沉弧面怎么画

楼主(2017-08-26):
如题如图

网友:
先画出SR625球面,再拉伸边缘凸台,再切除多余,比较原始的方法,楼下应该还有更好的方法,
多实体也可以试试。

网友A:
本帅会这样做

网友:
平面的直接拉伸切除就好了,就怕是三维面就复杂点了
 3# 好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帅会这样做

网友:
造型型腔的画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帅个屁,楼主看了一声不吭,肯定是对这种画法不满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帅个屁,楼主看了一声不吭,肯定是对这种画法不满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