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钣金折弯半径不变

楼主(2017-08-26):
  SolidWorks2016,折弯钣金不随着板厚和折弯角度变化,恒定为0.74.按照网上说的,修改了折弯系数表,没有任何变化。该怎么办呢?

楼主:
修改默认折弯半径能改变,折弯系数表和K因子勾选了都不起作用。

网友(点评):
折弯半径必须也只能通过修改属性管理器来办到,折弯系数表改变的是折弯系数,谁告诉你是折弯折弯半径的。又是你脑补的吧

网友:
这个就不知道了

网友A:
这个就不太对了,折弯圆角需大于等于产品的厚度

网友:
折弯内角可以手动修改的,需要和折弯刀的R角一致,做展开料的时候有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不太对了,折弯圆角需大于等于产品的厚度

这个好像没有这个讲究吧  2mm的铝板和冷轧板 我上模R0.2 折弯90度也是很标准的 基本上在0.15以内

网友:
研究一下

网友B:
首先,你的这个折弯系数表是针对K因子的,这里面是没有折弯半径的约束的,只是针对折弯半径与板厚的比值
然后,折弯半径的调整要看两个地方,一个钣金初始的默认设定,再就是折弯时(如边线法兰命令)有没有设定为非默认值.这两个地方都能检查过或修改过后,CTRL+Q强制刷新一下,一般就解决了

网友:
K因子只影响展开的长度。与半径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的这个折弯系数表是针对K因子的,这里面是没有折弯半径的约束的,只是针对折弯半径与板厚的比值
然后 ...

这个在默认折弯半径哪里设置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在默认折弯半径哪里设置呢?

网友:
对的  k因子支影响展开尺寸

网友(2018-01-09):
有系数表的,这个和展开有关系。你的半径如果是2mm,我也可以用尖刀模折弯,按照扣除放余量即可。K因子也不是那么准的。所以这个没必要研究,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