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气缸方向如何更改

楼主(2017-08-26):
如图,SMC的MSQB系列旋转气缸,他的初始方向是朝一个方向的,我想初始方向往相反方向,如何做?
现在初始是逆时针,如何把初始变成顺时针,谢谢

网友:
这种本来就可以0-90°,从0-90如果是逆时针,那么从90-0°就是顺时针了,就是调个初始状态就行了,楼主想要怎样?

网友:
气管对换

网友:
电磁阀连接气路的换一下。

网友:
这个通过更改进气方向即可,气缸是不需要动的

网友:
气管对换正解,或者拆开调一下齿轮齿条(旋转是一个齿轮,两路气是两根齿条)

网友:
电磁阀控制就行啦

网友:
就是气管对换就行了。

网友:
调一下初始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