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壁铝件如何管控平面度

楼主(2017-08-26):
请教各位大师傅,最近厂里接了一批铝件  平面度要求比较高。有点薄。加工完后 中间都拱起来了

请教下 这种类似的用哪种铝板变形量好控制点。工艺上有什么讲究。求教了

网友:
这种锣出来的薄片,要想得到平面度确实是难难难。。。
除非进行多次装夹和反复加工、

网友:
平面度一个是跟机床自身精度有关系,另一个就是夹具固定方式,不考虑成本的话可以尝试冰冻盘,固定时对工件不产生应力,加工后不会变形。

楼主:
冰冻盘成本太高!这种本来加工费就没几个钱。这种主要是加工后 变形。应该是应力导致的因素占主要的

网友:
这么薄的板肯定变形了,建议增加强筋

楼主:
能做到0.1就行了  然后磨床磨下

网友:
有难度啊,用雕刻机行吗

网友A:
是加工应力导致的,建议可以分析下应力怎么产生的,然后用敲击法敲击。这个是我在大学时候,一个老师给我们分享他为企业解决生产过程产生应力变形时说起的,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网友:
加工完再有一道修型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加工应力导致的,建议可以分析下应力怎么产生的,然后用敲击法敲击。这个是我在大学时候,一个老师给我们 ...

你说的是整形吗?

网友:
改材料,最好一道工序上磨床这样才比较可控。

楼主:
磨床是最好的办法  但也要先把变形量控制在0.1之内最好

楼主:
大师们,做这种用6061哪个牌号做好点   7075和6061到底哪种变形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