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左旋螺纹的问题

楼主(2017-08-27):
之前画过一张图,要用到左旋螺纹,车床的师傅说给的退刀槽太小了,车右旋螺纹还行,车左旋的就太小了。
今天看车床的操作视频,里面说车螺纹要把车刀移到距离工件8-9个螺距的距离,然后开始车螺纹。
左旋螺纹要从退刀槽开始往外车。
我觉得就是这两个原因才要把退刀槽加宽,问问大家是这样吗?不同螺距的螺纹具体要加宽到多少啊,有这方面的标准吗?谢谢大家!

网友:
退刀槽加宽,理论上不必要,实际上由于做得少,等同于徒弟干,能宽则宽吧

网友:
怕撞刀而已

网友:
数控不要都行

网友:
车床的师傅主要是害车左旋的一般留神就撞刀的情况,给自己留一点安全空间了

网友:
没必要的,数控车床的话,改一些参数就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