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轴和丝杠组合问题

楼主(2017-08-27):
驱动一个罩壳(亚克力)运动,由于安装空间有限,原理上是双直线轴和丝杠驱动,现在一边用直线轴另一边用丝杠驱动,也即是说丝杠要承受一半的力,罩壳很轻,行程要800mm左右,这种方案可行?

网友A:
你可以一根导轨承受亚克力的重量。让重心落在导轨上,丝杠驱动。这种结构我见过。你说的轻,有多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一根导轨承受亚克力的重量。让重心落在导轨上,丝杠驱动。这种结构我见过。你说的轻,有多轻?

亚克力罩子估计有5公斤重吧,另外驱动的是一个罩壳,滑轨和丝杠就安装在了两侧边了

网友A:
是一个什么东西的防护么/要求不高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一个什么东西的防护么/要求不高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一个工件,检测的时候要遮住……

网友B:
可以,我见过一款三坐标也有这种用法。

网友C:
这种结构应用于轻型负载上面也是可行的

网友D:
完全 可以从支撑结构上将力大部分让线轨承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我见过一款三坐标也有这种用法。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结构应用于轻型负载上面也是可行的

经综合考虑,还是决定用这种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完全 可以从支撑结构上将力大部分让线轨承载。

嗯嗯,好的,谢谢!

网友:
为了省成本,单条导轨都可以不要;主要看周围有没有靠的地方,开槽之类的。

网友:
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