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蛋器是什么结构

楼主(2017-08-27):
各位大神,求解

补充内容 (2017-8-27 14:46):

旋转部分不需工具更换,拆卸

楼主:
有做过旋铆机的大神吗 ,这个与那个类似

网友:
抬头看看吊扇,再把吊扇加个偏心旋转的动力机构。

楼主:
旋转的那部分要求不需工具拆卸

网友A:
调心轴承里插着筷子的吧。。。
不用工具就拿下来?看看套筒扳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心轴承里插着筷子的吧。。。
不用工具就拿下来?看看套筒扳手。。。

我觉得和碗的内壁,不锈钢搅拌器的配合、离心力也有关。
LZ拆解一个,就清楚了。

网友:
我看脑袋直接是活的,电机已转脑袋跟着甩,调转速就行。

网友B:
偏心旋转机构~

网友:
感觉头部是活的,而且与电机偏心连接。

网友:
这个不是偏心设计的,主轴还是在圆心上,搅拌爪做了偏心设计,然后,这个速度,离心力几乎和阻力抵消了吧。

网友:
我觉得是锥齿轮吧,感觉用锥齿轮的话算是很精简的机构了。

网友:
盘一边厚一边薄,质心偏离抽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挂钧,

能详细说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偏心旋转机构~

的确偏心,你能详细说说内部的结构吗?

网友:
行星减速机样式输出轴装在行星轮上就是这样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详细说说吗

因质心偏意轴线,挂上去就是歪的

网友:
一个偏心的摆动机构,你自己怎么打蛋的模拟下

网友:
带个卡扣的那个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