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2个结果不一样呢?什么原因

楼主(2017-08-27):
唯一的区别就是固定方式不一样
一个是采用固定几何体(圆弧内表面)
另一个采用圆周对称(圆弧2个侧面和基准周)
但是我看教程上这个2个是通用的啊,这是圆周对称图形啊~~~~

网友:
简单的原因是你自己设置错误,软件绝无毛病。
而且你这图根本没有任何细节,完全不能说明任何问题,请问你知不知道如何与人沟通,你想请求别人不是应该把所有细节不带隐瞒的
贴出来吗。别人没功夫也没义务替你讲解
重发帖吧,所有操作细节一个图片一个图片,并附带文字贴出来

网友:
边界条件不一样,结果肯定有差异啊
有限元先判断位移,再看应力

网友:
我司来看看的~~

网友A:
约束点不同,所产生的分析结果差异也会很大;特别是模态分析工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约束点不同,所产生的分析结果差异也会很大;特别是模态分析工况下

不知道这个圆周对称,和对称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