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位移结果悬殊

楼主(2017-08-27):
同样的设置,我随便设置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一个是圆形对称约束,一个对称约束,结果位移相差悬殊。请问这2者有什么不同?我的其他参数都是一样的~~~~

楼主:
选择的都是2个侧面

网友A:
我看和前面的一样,要首先弄清楚,圆形对称约束和对称约束的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和前面的一样,要首先弄清楚,圆形对称约束和对称约束的意义

对,就是这两个含义没搞懂

网友(点评):
还有什么搞不懂的,六个字代表的含义与四个字代表的含义能一样吗。

网友(点评):
圆形对称约束,是把四分之一圆柱作两个镜像对称,就成一个整体圆柱,对称约束,是只做一个镜像对称,是个半圆

网友(点评):
这些东西,在帮助文件中写的清清楚楚,请问你是看不懂中文呢,还是压根找不到帮助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和前面的一样,要首先弄清楚,圆形对称约束和对称约束的意义

位移差距很大啊

网友(点评):
相差大了,就非常正常,表明软件正常;如果结果一样,才说明软件有问题呢。

楼主:
宇宙立方能不能先把问题解决了再嘲讽~~~总整这半截话,就开始比比。

楼主:
刚才用2017又测试了下,应力差不多,位移差距悬殊

楼主:
似乎周期性对称适合有切向力的时候,而对称载荷只是径向力。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B:
楼主这个是什么分析,载荷受力分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是什么分析,载荷受力分析吗

恩。静载荷分析。看的是变形

网友C:
楼主是个名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个名人来的。

???

网友:
还没有接触过这个,但是看着还是不错的

网友:
搞清约束类型,分析好受力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