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到位后,工步停顿

楼主(2017-08-27):
        社友,大家好,请教大家一个问题,设备上的一个三菱伺服电机,垂直安装,常规的丝杆滑块机构,伺服电机通过同步带带动螺母实现升降。现在出现一个问题,伺服到达某一个位置后,有的时候出现停顿1S左右,有的时候这个停顿又没有,就好像在找准确位置一样,然后其他机构才能动作。请问怎么才能消除这个停顿时间。跟电气沟通,说没有设置延时,他就推脱是机械的问题。伺服电机旁边有一个振动盘,有没有可能是干扰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臭电气的坑你了,时间上的延迟和机械无关!

跟你们的电气工程师有仇哇

网友:
plc程序有没有问题?振动盘一般不会产生干扰,它只是一个带铁芯的电感线圈,工频振动而已。

网友:
驱动器刚性没调好

网友A:
这些臭电气的坑你了,时间上的延迟和机械无关!

网友:
我跟你又不太一样,我们是链轮带动的,通过传感器进行位置定位。

网友:
哥们儿,让电控调一下电机刚度,现在明显是小了

网友:
这个你把负载断开,看还有没有。

网友(2018-08-17):
伺服刚性,惯量没匹配好

网友:
伺服反馈的自我调节,如楼上所言,去除负载测试便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