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英文字母表示的形位公差与符号对应关系

楼主(2017-08-28):
看一张西门子的图纸,里面的形位公差用i,g,n,l,r,这样的字母表示,请问有社友知道这些字母对应什么公差符号吗?或者有什么资料可以查询。

网友A:
难道国外还有自己的公差带代号??

楼主:
更新图纸中的一个局部图,附件为图纸原件。
根据图纸,我认为n表示垂直度,i平行度,g倾斜度,r平面度,l圆柱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国外还有自己的公差带代号??

不知道呀,公司里的老人也是第一次见这种标法。我更新了一张图,你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图看看。

上了张图,在4楼

楼主:
谢谢,很强势,请问你这是什么资料上的。

楼主:
不过,这个好像跟我图纸上的字母对不上。

网友:
这是百度上看到的,也没有具体说明是什么标准的。

还有人说是软件缺少字体造成的,没有显示出形位公差符号。

网友:
像是软件转换时,出的问题    ⌀ 没有

网友:
公差都是符号那就是你在打开时候选择的字体没有选择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