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条输送的定位精度

楼主(2017-08-28):
链条输送链:接近开关感应托盘上的一个点定位
                     200减速比的双段涡轮减速机,电机功率2.2KW
                     电机带变频调速
                     链条节距25.4,S形封闭循环,30米,3处张紧
                     链轮节圆直径291.43
哪位大侠知道这样托盘的定位精度可以达到多少?

网友:
给个图片看看,实际上是定位传感器,定位机构,电机是否刹车都决定了精度,还有你的要求是多少

网友:
1mm以内没问题

网友(点评):
谢谢回复,感觉有可能,此设备已做过多次,使用没有问题,按使用情况托盘重复定位精度应该在±2毫米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