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 Flow Simulation仿真将空间吸成真空

楼主(2017-08-28):
各位大侠,

现有一个密闭的长方体,里面的底部上设有很多个压缩弹簧,该长方体的侧面设有一个通向吸气马达的软管,通过吸气使该密闭的长方体成真空。

现在,想看一下,底部设置很多压缩弹簧后对吸气的影响,也就是说,是否影响吸气效率(是否费电?费多少电,如何量化等),气流在密闭空间的流向能否做出?

请问,这样的仿真用Solidworks Flow Simulation来做的话,应该怎么设置。
谢谢大家。

网友:
气流的压力与流量是作为初始的已知条件要输入给程序的,明白吗,而不是反过来。

网友A:
问题描述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描述不清。

对不起,不清楚吗?

我是想知道,
1. 用抽风机把一个密闭长方体(没有设置弹簧,里面没有任何东西)的中的空气都抽出去,抽成真空,
2. 用抽风机把一个密闭长方体(该长方体的里面的底部上设置有多个压缩弹簧)的中的空气都抽出去,抽成真空,

上面这两种情况,哪一种费电?

网友(点评):
你抽成真空了,那气流的压力和流量怎么描述,气流都不存在了,还分析个什么劲。流体分析的前提是存在的流体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不起,不清楚吗?

我是想知道,

对不起,由于我的表达不好,没能说明白。想知道的是:(1)把原来只有空气的密闭长方体,从非真空状态抽到真空状态;(2)把原来有空气,并且其底部设有多个压缩弹簧的密闭长方体,从非真空状态抽到真空状态;

从非真空状态到抽到真空状态的这个过程,是否有区别?我感觉是上述(2)中,由于密闭空间的底部设有多个压缩弹簧,而多个压簧可能会在
非真空状态→真空状态    这一过程中,多电多。是这样吗?能量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