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士乐变量柱塞泵的问题

楼主(2017-08-28):
请教一个问题:
     一个液压系统中,需要恒定扭矩输出一定,采用的定量马达A2F355,压力28MPa。现在是不是找变量柱塞泵来提供其动力,采用力士乐双变量柱塞泵,A11-190-130能满足要求吗?160KW的电机功率,总流量是不是小了,考虑到循环过程中的损失情况,选A11-190-160是不是更好呢?另外,选用单泵A7V355变量柱塞泵可以吗?会增加电机功率200KW吧,成本相应增加了

网友A:
您漏了一个重要因素"转速",包括马达转速和电机转速(电机极对数和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漏了一个重要因素"转速",包括马达转速和电机转速(电机极对数和频率)!

ABB的4级交流电机,50HZ

网友A:
引用 楼主:
ABB的4级交流电机,50HZ

马达转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达转速呢?

马达是变量马达有一个设定的最低转速。马达上面加了减速机的,减速比160,实际要求达到20000N.m

网友A:
引用 楼主:
马达是变量马达有一个设定的最低转速。马达上面加了减速机的,减速比160,实际要求达到20000N.m

马达是你这个系统直接驱动负载的元件,最开始您说马达是定量马达:A2FM355,刚才又说是变量马达+减速机,到底是哪一种?你要求的最低转速又是多少?这个得明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达是你这个系统直接驱动负载的元件,最开始您说马达是定量马达:A2FM355,刚才又说是变量马达+减速机, ...

写错了,是华德的定量马达A2FM355,最低转速是按照减速机出来的转速6-10r/min,减速比160来算的。这个来确定液压系统变量泵和定量液压马达的匹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写错了,是华德的定量马达A2FM355,最低转速是按照减速机出来的转速6-10r/min,减速比160来算的。这个来确 ...

按照最高转速10rpm,容积效率0.96,你选的泵排量最小也要425mL/rev,你给出的这些泵都不符合转速要求。至于电机功率,不了解实际工况,就按照您给出的28MPa计算,电机要290kW......以上都是参考内容,实际计算的时候要结合作业工艺来的

网友B:
楼主吧参数写全,压力,转速等,包括你选泵和马达的参数。没人愿意为你去翻样本按个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最高转速10rpm,容积效率0.96,你选的泵排量最小也要425mL/rev,你给出的这些泵都不符合转速要求。至 ...

照最高转速10rpm,容积效率0.96,355CC*1600*0.96=545L/min,选择双变量泵A11-190-130,总320CC*1450*0.96=445L/min,确实不够,所以想将双变量泵A11-190-130变成单变量泵A7V500,这样可行,就是电机功率增大,达到300KW,成本增加了,还有更好的办法没有?因为A2F355定量马达的转速最大值是1600,实际想减小流量增大压力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吧参数写全,压力,转速等,包括你选泵和马达的参数。没人愿意为你去翻样本按个对。

液压马达 A2F355    转速960-1600r/min,扭矩250000N.m,压力=280bar
需要提供恒扭矩,选择变量泵+定量马达,变量泵怎么选择,电机功率多大呢?求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最高转速10rpm,容积效率0.96,355CC*1600*0.96=545L/min,选择双变量泵A11-190-130,总320CC*1450*0.9 ...

我感觉您对这台设备的作业工艺不是很熟悉,你选择变量泵就是为了调节执行元件的转速,也就是说可以限定执行元件的最大转速,也就可以限定电机的输出功率,而电机在温度承受范围内可以满负载甚至短时间120%负载运行,你的作业工艺一直要求负载在最高转速运行吗?是不是最高转速只是短时间运行?这些都影响电机功率的选择。如果按照你的算法,你选的电机太大了,属于粗放型选型。。。。了解工艺才能选合适的型号。不了解工艺,纯理论设计出来的东西不是最完美的。

网友:
系统恒定扭矩输出,就是系统压力已经固定了,功率区别唯有转速而已。要满足最高转速,电机功率、泵的成本还真没法省,这是硬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