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场的模特是怎样做出来的呢

楼主(2017-08-28):
周末陪老婆和她的同学们逛商场,很大的一个商场,有很多假的模特,问题来了,这种模型是怎样做出来的呢,表面怎么做的这么光滑?有做这个行业的大侠来解答一下

网友:
很有可能是吹塑工艺生产出来的

网友:
商场模特制作流程:1、根据客户需求先制作阳模,再进行阴模制作。2、壳体成型:利用阴模铺设高级纤维布,在纤维布上刷图高级树脂和固化剂,待一定时间后脱模成型为初壳。3、切边打磨:切割打磨棱角,初步完善初壳。4、后补强:修补瑕疵,初步完善壳体。5、喷底漆。6、喷面漆:根据客户要求,喷不同颜色的面漆。7、晾晒烘干。8、包装入库。

网友:
玻璃钢模特的生产过程是100%手工完成。产品生产流程如下:

   模具出壳→拼接组装→修边→补灰→打磨→喷底漆→打磨→喷底漆→筛选打磨→喷面漆→质检筛选→装箱打包。

塑料模特是吹塑出来的,肤色的塑料模特是不经过复杂的加工过程的,只是吹塑出来修边、组装、打包出来的就是成品了。

网友A:
光滑是烤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滑是烤漆?

如果是玻璃钢模特,表面处理上光油

网友:
应该是玻璃钢,广州番禺这边有不少企业做玻璃钢的,可以去了解阿

网友(2021-11-30):
先用雕刻机雕刻一个模型,然后用硅胶做倒膜,然后用树脂罐入硅胶模具。

网友:
这个是用中空吹塑机做的身体然后喷油,头部和手掌用搪胶机做好再化妆的,广州和佛山都有专业的生产厂家。